HP v3000电流0.67A

楼主(2009-08-19):
一台HPV3000开始客户拿来修的时候是G6150虚焊.后来加热好了.过了一个月又返回来.现像是要开次机才能有显示.这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于是就把G6150下下来重新植珠.做好后问题来了.插电直接开机,电流停在0.67A 这应该是内存没有过吧.  或者是G6150没有做好

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已经搞好了。

把G6150取下来重新做了一次就好了。

怎么都没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G6150问题了。我这边修了V3000 DV2000都是显卡问题,到现在还没碰到过其他问题。

网友:
通病,只能是显卡

网友:
呵呵,原来是显卡的故障,重新值球之后不过内存?这个说不过去吧

网友:
0.67A是显显卡没有通过,V3000黑屏有时电流1.5A,有的0.6A左右。

网友:
是你做显卡的时候连珠了  把内存供电拉低了吧

网友:
0.67是北桥功能块不过,1A是显卡集成块不过。。。G6150是北桥集成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