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板915通电就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19):
遇到好几快英特尔的主板都是这样,一通电就掉电,最早是电容鼓包,换过电容之后故障依旧,后面又换了IO、电源管理芯片还是这样子。
请各位大哥多多指点,小弟在此先谢了!!!
芯片
掉电

网友:
如果不是IO,有可能是南桥挂了,或者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IO,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魔界飞花
要怎么看是不是南桥挂了,怎么查信号线??

网友:
你是不是在CPU供电那边的电容爆了啊!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有是那边有短路的,很多板就是这样电容爆了,供电跟12V短路

网友:
拔下4针小电源,看可断电,不断电CPU供电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