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好了采用SG6105D的自由战士2电源

楼主(2009-08-19):
终于修好了采用SG6105D的自由战士2电源
故障如: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3680-1-1.html
经过几天的研究和查找资料,在09年第三期《家电维修》大众版中找到相似的资料,文中是采用2003控制的电源。通过该文的方法,在辅助电源正常的情况下,PS-ON绿线接地时,控制芯片的两个输出脚的电压发生变化了,说明芯片正常的。
经测试SG6105D的输出脚8、9两脚电压为2.18V,在绿线接地后变为2.07V,确定6105是正常的。经检查推动级也正常,最后判断是主电源的故障。最后查出一个开关管C3306集电极与基极不正常,测试有400欧的电阻,用C2625更换后,各路输出正常,在+12V带55W的汽车灯泡也正常。上机电脑能正常运行。

网友:
如何维修采用SG6105D的自由战士2电源

如何维修采用SG6105D的自由战士2电源

故障:紫色线+5VSB正常,绿线4.8V与黑线短接后,风扇不装,没有电压输出。
检查了主电源三极管及输出电路,没有短路,均正常。
由于不清楚SG6105D的好坏判断,无法进行下一步维修。
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判断SG6105D好坏的技巧。请问各位师傅,如何判断SG6105D的好坏,另外用什么型号来代换?

网友:
最好还是同型号替换试验。判断方面只要供电正常,其他的只能大概推算。

网友:
用SG6105D的电源,昨天刚刚修好了一个,也是昨天刚查的资料.
15脚地
+5V通过同一路同时供给紫线和20脚
1脚输出电压供给绿线PSON
如果这两个电压正常,那芯片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
20脚是+VCC,+5V正常,1脚POSN电压是4.8V,也正常,其他主电源和输出检查过,都正常,但是电源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如果能找到相同正常的机器测量对比就应该能知道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有好的电源做参考测试,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