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谁总结过看本本的电流

楼主(2009-08-19):
我用的是数字显示的稳压电源 ,对本本跑电流不是很懂,什么待机电流,过CPU,内存,显卡时的电流多数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各种机型 主板上电都不相同,所以这个需要一些时间去学习!

网友:
我主要是不能确定电流到哪算是过CPU或是内 存等。我只知道亮机

网友:
把内存取下来。 点点就知道。过了。 CPU还是。内存了。

网友:
不装CPU 的机子上电电流在0.40左右,装CPU电流在1.0A以上,不管是内存还是显卡不良,不是烧了,电流都会在1.0A以上。还有可以看电流跳变次数也可以看看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不过,主板在自检的时候,电流是不但的变化的,可以拿块好板试试,看看电流的跳变

网友:
谢谢,今天我试了一个,不装  CPU电流跑到0.5A,装上.CPU跑到0。6——0.7左右,通常整个过程是怎么跳变 啊 !  我看电流跳变,触发瞬间达到1.1A,然后.0.9   、0.8、1.0、1.2、1.3等,到1、2就亮了啊!

各位师傅,可以讲讲,跳变时是怎么检测的吗?   维修好判断故障

网友:
各种板子,跑的电流不一样,慢慢总结经验!

网友:
只有当蜗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