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寸液晶不开机。。。

楼主(2009-08-19):
一台15寸DELL液晶,接手过来不通电,拆开检查,没发现烧毁的痕迹,通电检测电压有两组12V和3V,把驱动板插上量12V和3V有点低,9.5和2.0,开关上有4.8V电压,但是不开机,请高手们帮帮忙分析下是那里的故障,本人菜鸟一个 第一次修液晶,别见笑啊。。。。。。。。
不开机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面板或者是高压板,,换一下可就知道啦,

网友:
怎么没人啊 ,,谢谢楼上的兄弟啊 我试试。。。。。

网友:
dell15最容易电容失效,换一下12V3V的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驱动版的问题,直接用通用板换掉好了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仁兄们我会照你们说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