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本,E文不好,维修高手或懂的帮帮忙!

楼主(2009-08-19):
一台DELL本本,开机不能进BIOS,也进不了系统,不知道是啥回事!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这个提示是什么故障!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不好意思,路过,大概意思是光驱松动或有其他问题,按以下三个步骤:
1、重新把这个东东插好,
2、按住ESC键知道系统关机
3、按开机键,重新检测这个设备

网友:
这机器没光驱,能插拨的我都试了,没效,继续求助中!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硬盘检测不对吧,重新拔插硬盘,然后进入bios重新检测下硬盘看看能不能检到,或者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密码的吧!

网友:
如果是FBM的南桥,从做它。

网友:
我d600的遇到过一次,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把适配器的检测关闭了看看啊

网友:
硬盘 电池 光驱松动都有可能引起此问题,最小化测试,看拔掉什么设备就好了,

网友:
你把所有能拔插的件都取下来,重新插回去。仔细确认都插好了,开机可能就过了。
E文的意思大概是说校验某个插入的设备失败。光驱?硬盘?MINI-PCI?PCMCIA?

网友:
最好是把无关的设备先取下再试

网友:
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看哦

网友:
再不行的话,做桥了哦

网友:
机子给出的提示很笼统,除了内存把所有的外设都拔掉和断开。再开机试试,建议刷新一下BIOS,然后一个一个的接入设备,就能知道了

网友:
我经常能碰到这种情况 按ECS 退出就行了 进系统时间都设好 在进BIOS 恢复一下 下次开机就没有这个了

网友:
重点检查系统模块BAY(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东西哈)上插的设备哈!

网友:
这个我确定是设置了BIOS密码

网友:
bios密码。上次在师傅店里面见过。但是不记得了如何清除了

网友:
重新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看了这么多 大概出现了3种解答方案 哎,这行真不好做

网友:
密码保护,分为DVD密保和主板密保,拔光驱还不好的话就是EC的问题,要不刷,要不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