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 方正 fh770-kg显示器

楼主(2009-08-19):
一台显示器 有吱吱声 查d715严重烧坏。击穿 行管良好 换d715开机 马上又烧 换高压包 再开机又烧
另一台 同样故障 但行管以击穿 换好后开机 d715还是马上击穿 把高压帽取下后放好 偏转线圈拔掉后 开机 还是烧 d715 请问大虾们 如何解决这故障?+B(L704)100V
我头一次修显示器 请多多指教

网友:
你这说的是二极升压管吧,要跑完整的二次升压电路才能有效果的,先不要通电,慢慢的查。还有其他的元件坏了。就在二次升压电路中。你先要确定二次电源电路,是升压,还是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