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板跑码跑到26自动复位重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19):
一快英特尔原装板,拿到的时候是开机就掉电,电容很多鼓包,换过电容后故障依旧,后面换了IO和电源管理芯片,变成会触发,但跑码到26后就复位重起。。。请各位大哥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这样 你找个 PCI 老显卡 (是有SB控制看看能不能点亮)不重启  排除一下  NB损坏的问题

网友:
不过显卡,显卡工作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