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有昂达A69G的兄弟请量一下几个关键点的电压

楼主(2009-08-19):
现有一块昂达A69G主板,AMD690G芯片组,桥非常小,只有大指那么大。现在这块主板是触后不跑码,量CPU供电为1.1V,上管D是12V输入,G极为2.02V,S极为1.1V,桥供电为一个上管3.3V输入,输出1.87V,下管为三个并联,可能是为了分流才这样设计的。板子我已经加焊了北桥,但还是没反应,CPU供电仍为1.1V,CPU也换过了,现在怀疑电源芯片ISL6566,IO83627EHG,请手边有板的兄弟量一下,CPU供电控制极电压为多少,桥供电及控制电压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供电不正常,1。1V有点偏低。查相关电路。有问题元件换之。

网友:
关键是现在不好确定是哪个部分引起CPU供电不正常,怀疑IO和电源芯片,但我现在手上没有换的,所以想知道CPU供电的控制脚的电压是多少,如果上管G极的电压2。02偏低就可以判断为电源芯片没对,如果2。02V是对的,就可以怀疑IO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9-12-21):
我也遇到一例,cpu供电只用0.73v。此主板有时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