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788df管座型号

楼主(2009-08-19):
求三星788df管座型号

网友:
这种管座比较少损坏!如果发现788DF彩显显示模糊,开机用一会就正常,有可能是显像管座(简称:管座)不良漏电,也有可能是高压包聚焦不良(调节高压包上面两个,调节一下试用一下,不好再调节一下,再试用),而我维修发现此型号比较多存在上述模糊故障多为插入到管座两聚焦线不良,端口生锈迹漏电引起!可拆出剪掉前端一小节(拆时注意:比较难拆,可用回旋针),再插入就好了。

网友:
先谢谢回复 。   这个显示器因该是管座问题 天气潮湿的时候刚开机比较模糊 ,过一会就正常了 管座拆开看了没发现有修的铜绿 管座是双聚焦的 本人是业余爱好没有更换过双聚焦的 。你说的端口生锈是不是聚焦线焊接在管座的部分?

网友:
只要出现这个问题管座必换   市场有卖的你卸下照的去买     管座内有保护器(防止聚焦极电压过高损坏彩管)最好用新的

网友:
管座型号,很难报的出来,一般大家也不会仔细的看。你最好是拆下来,拿到手中去照着买吧。

网友:
去了好多卖电子元件的商店,居然都没卖的

网友:
不就是和普通的一样的嘛.直接用普通的双聚焦代,

网友:
此管座与普通不一样,最好更换原来一样的,拆机也行。

网友:
三星的,飞利浦的,国内大多数显示器的管座都可以通用GZS10-4-ED通用,只是上机后,,注意量一下顺时针最后两个脚是不是通的,倒数第二脚是B枪,第一脚是接地,一般显示器管,最后两个脚是相通的,如果管座最后一个脚内孔脚没剪断,接上电路后,就等于B枪和地短路,这种管座就要把最后一个脚剪断,原机上的内孔脚都做的时候就剪断啦,还有就是管脚错位,那样会把R枪电压加到灯丝脚上.除非是索尼客的就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