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9400加电掉电

楼主(2009-08-19):
刚接到此本主板北桥短路,后来直接更换主板,拿到新主板后,出现掉电情况,一按开机按钮电源指示灯亮,其它灯都不亮(包括大小写锁定\数字锁定等指示灯),电流从0.65A到0.8A后停三秒钟掉电,更换内存也不行,此机器是独立显卡板,拔掉显卡板也是停三秒左右掉电.........会是显卡板坏了吗,,供电都已经起来了,不知该判断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网友:
太幸运了,来了一台DV2000的机器,把它的CPU(T2250)换到DELL 板上OK,点亮,原来是CPU坏了,看电流以为过了CPU呢
正常电电流变化:0--0.65--0.75--0.98--1.14 显示
拔掉内存(保留显卡):0--0.51--0.64
拔掉显卡板(保留内存):0--0.27--0.48--0.53--0.47
拔掉内存和显卡(只保留CPU):0--0.28--0.46--0.41
空板测试(移除CPU,M,G)电流上到0.41停3秒左右掉电
主板型号:HAQ00    LA-2881P          945PM+GBM
此板不插内存或显卡,都不掉电,,,,,,不插U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