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光驱上这两个电容是什么吗

楼主(2009-08-19):
先锋吸入式的DVD光驱,型号105SZ

网友:
看线的粗细程度应该是供电的电容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拍的照  芯片都是扭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扭曲,是硅胶来的,电容应该是消高频杂波的.最好有集成电路型号,查一下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大哥  那确实不是芯片  那是一种硅胶  好点得笔记本 或者显卡 都是用那种硅胶的  那种硅胶可以用手揭下来

网友:
好多地方看到有,我不知道是同什么的

网友:
你说的对,是贴在上面的,我量了一下,好像两个中的有一端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