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寻求帮助,七彩虹3850黑屏

楼主(2009-08-19):
显卡:凄惨红3850
时间:以前没问题,就最近才出现问题,显卡买来快一年了
问题:插上显卡后,BIOS会有一长两短警报声,能正常开机但屏幕黑屏;BIOS放电,显卡,内存插槽和金手指的卫生做过后再插上又没问题了,最近两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BIOS放电和清理卫生都没用了— —!,后来把显卡外接6PIN电源给拔了,开机自检能通过,但是还是黑屏,插上外接电源BIOS又开始叫了,显卡从外观上看没有焦味或电容膨胀。请问这是显卡供电出问题了呢?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二楼的  上面  有多少个电阻?

具体故障具体分析 要经过各方面的测量
如果楼主没有维修工具 。。的话
建议送修

网友:
1长 2短没检测到 。。。可能空焊。建议送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