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中,关于VDDQ的疑问

楼主(2009-08-19):
我想问一下主板上除了特指VDDQ为显卡电压,还有其它地方有这个VDDQ电压吗?
比如说内存有VDDQ电压吗?还是说VDDQ就是指的AGP而没有其它了。
另外我想知道PCI-E的VDDQ脚位分别都有哪几个?在此谢谢热心的朋友们。
显卡

网友:
只知道VDDQ是一个关键测试点,这个供电同时给南桥有的也给北桥供电,它不正常的话桥会发烫。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刚才又去看了一下资料,再结合两位说的,算是去了心头的一个疑问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