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BIOS坏,免拆机的刷BIOS方法

楼主(2009-08-19):
包括以下型号:优雅HP530,HP550,HP530,HP30,HP640,HP650,HP660,HP750,HP760,L840T(TW8)

SW8 TW8 等Insyde BIOS 刷新失败后的修复方法!

一、重命名BIOS文件比如:QLXQ3C85.fd,改为QLXQ.fd(去掉后4位版本号)。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BIOS文件须和你刷新失败的文件是同一个文件。
如果不知道BIOS的版本可以在BIOS芯片上找一个小标签,上面有BIOS的版本

二、放入U盘,兼容性好点的,最好带指示灯,没必要做成启动盘。

三、拿下电池!!

四、插上U盘!!

五、按住WINDOWS键和B键,同时按下!

六、在按住这两个按键的同时,插入AC电源。(别说你就一只手。。。)

七、按下电源键(不要放开),开机。

当LED指示灯亮起来的时候,放开WINDOWS+B键和电源按钮!!

大约10秒后,开始读取U盘数据,这时候蜂鸣器一秒叫一次!!

根据你U盘容量的大小,叫的时间长短自然也不一样。

如果没文件,你的砖头会自动重启,重复!!

找到文件后,有大约12秒的时间去载入文件!!此时无声。

开始刷新了,蜂鸣器2秒叫一次,大约需要32秒。(和正常刷新时间差不多)

简单的说把那个QLXQ.FD放进可引导的U盘。

插上U盘。 按住WINDOWS+B键,开机,当U盘灯狂闪时,放开。等待。OK

网友:
不错的好资料,这样给我们做神舟维修写BIOS提供了不错的好方法

网友:
谢谢分享,省去不少麻烦事!

网友:
记得在哪里看过HP的机子刷BIOS的方法与楼主的方法相同。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机会一定试一试

网友:
好方法谢谢了

网友:
如果主板BIOS的BOOT 区也坏了,能用这种办法修复吗?

网友:
好方法 我一定 试试  谢谢 !

网友:
那U盘 要怎么弄? 拿个全新的U盘把那文件放进去就好了吗?既然是刷BIOS 我想也不能进BIOS 把U盘启动项放到第一个吧,怎么让U盘成为可引导的U盘呢? 不好意思我是个新手  对很多东西都不懂,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是不是人 工刷新失败才能这样,如果BIOS损坏都不能开机应该是不能这样刷的吧

网友:
这样能成功吗
都不能设置启动项
能从U盘起动吗  能开机自动认到U盘吗
以前有软区时代  不能显示情况下刷BIOS我到是见过

网友:
我和大家一样都这么多疑问,楼主快来解答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