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偏低

楼主(2009-08-19):
精英761GXM-M1.0量三大供电正常,
内存时钟偏低只有0.71~0.73之间
可以触发,数码卡跑D0

网友:
你那不是不读内存,是过不了U.你压下U座看下,要不就刷个BIOS了.这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蜂鸣器吗?听听什么报错,哦,还有,你诊断卡开始怎么跑码?是一开始就是D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