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巴斯1050SW开机报警,但可回放

楼主(2009-08-19):
奥林巴斯1050SW开机报警,但可回放,估计是镜头坏了!但就只动了这镜头的光圈~谁知道怎么修不!

网友:
请问,,,机器刚到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动镜头的光圈??是否爆光过度?????

如果动了镜头的光圈...请问你是动什么呢???换快门线???随便有镊子动一下???整个拆出来研究???请具体说明,,,

开机报警,,,怎么报???声音还是图象???几长几短???或者什么提示????什么都没说,,.,.没办法帮你,,,

网友:
到手时是进水的~修的能开机了但是曝光过度~开了镜头把光圈取了出来拨了下快门叶片~
报警是声音~3短~感觉像是对焦问题,开机取景模糊后马上报警死机~~

网友(2009-09-21):
先排除镜头问题,应该是这样。进水机器最难搞了,我修过进水富士,开始镜头不出来,换了镜头,发现开了几次机耗电特快不闪光。怀疑闪光板,还没有开机几次屏也不亮了。呵呵。白搭进了镜头,客户直接放弃维修

网友(2009-11-06):
进水一般电路板有短路地方。看线路是否有霉断处。

网友:
进水机修有风险  给客户讲清楚 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