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M736S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09-08-19):
一同行送来一部神舟承运M736S笔记本,说故障是不开机,插上直流电源试机,待机电流5A多!严重短路。。。拆机检查,发现VCORE部分上管Q9烧穿,周围的PCB板均严重发黄,应该是此部分电路长期发热造成的,拆下Q9,检查其他零件没发现问题,上电试机,电流为0.01A,正常了,用4420管子代替原来的F7821,上电试机,电流0.4A,不跑码。。。测VCORE,没有。。。手摸PWM IC SC451烫手!更换SC451。。。上电试机,可以显示了,试机中。。30秒左右,马上掉电!开机,电流又5A了,量Q9 MOS管又烧掉,习惯性的摸了一下电感L3,很烫!折下电感仔细检查,发现里边的铜片发黑,已经短路了,苦于没有一样个头参数相近的电感,在ASUS显卡上面拆一个1R2代替原来的0R7,装上Q9,上电试机,电感微热。。。。试机2小时正常,此机已修复。。。。
m

网友:
神州很多坏隔离电路的,LZ思路清晰,顶一个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真的值得学习

网友:
受教了,很清晰的说明。

网友:
恭喜收钱了.

网友:
LZ不错,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电感坏的不是很多。也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