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945主板被雷击过。通电几秒钟就自动断电,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09-08-19):
如题,测了电源座和PCI A14脚没有短路,1117烫手南桥也发烫,网卡芯片取下后1117和南桥还是烫手,1117对地阻值分别是:第一脚160  中间脚107   和第二脚12,感觉阻值12不正常,顺这脚跑线路经过一个100的小电阻,小电阻另一头通向一个贴片电容,测这个电容短路,拿下来测还是短路,顺这个电容的正极跑是直接通向南桥的,请教是不是南桥挂了,谢谢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测南桥还可以看COMS跳线中间入南桥那个脚,还有USB也可以测试,感觉烫的话估计是挂了

网友:
USB和PCI阻值都正常

网友:
那应该是桥挂了,被雷击过不是网卡一般就是桥了,跟何况你桥还发烫呢?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一般坏网卡的,可能你运气太差了。

网友:
单独接电 烧一下呗   看看还烫不烫

网友:
大家都愿意搞复杂的 哈哈 1117 本身自己不接地 是通过SB 接地的 1117发热  99%100  SB 挂了 不敢说 100%100啊

网友:
高手,判断问题就是不同,学习了.

网友:
这块板子可能没有希望了,通电1117和南桥都发烫,1117烫的特别厉害

网友:
判断南桥坏可以打下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USB正常,PCI 也正常

网友:
如果是通电还没有触发前,南桥就发烫。再加上雷击
直接换南桥吧,南桥坏的可能非常的大!!

网友:
回帖真厉害。学习拉。都强人~~~

网友:
可能是桥挂了 ,我碰到过比楼主还牛的,一个大炸雷劈了一下,电源坏。主板南桥已个洞。硬盘也劈卡啦。就连光驱也死德冤枉啊,久还剩2个内存可以用,,,,,,,,,

网友:
呵呵;;打下COMS跳线的中间脚;;看下短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