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9-08-19):
我是刚刚学习维修主板的很多问题都在迷茫中!请各位师兄帮帮忙!
昨天我第一次修板诊断卡跑00没复位。3VSB有内存供电有CPU供电有几乎我会量的供电我都量了
在我看来都正常啊。。。。现在迷糊了
请大家帮个小忙。。。谢谢 简单的告诉我怎么回事 还需要量写什么!
cpu
cpu供电

网友:
具体得看什么板子。有的板子可能座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比如AMD单桥的桥好虚焊。478 的不透针的精英的板子也好座虚。

网友:
供电有了 你确定都正常么

网友:
你的意思是 桥虚汗。。谢谢你

网友:
跻身主板界
恩!~都正常

网友:
那你会查线路不,你从电源座里的复位脚开始追出去看通拿!还 有就是32K有没起振.电池有没电,要不你把电池反装一会再装回去看下

网友:
电路线看不明白。。看看自己就蒙了 电池有点 我新换地

网友:
最好把你测得的电压值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