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 正常 电源适配器白屏

楼主(2009-08-19):
今天接到一个本本 用电池很正常   但是接适配器  就一直白屏  电流上不去  到0.84A就不动了

网友:
应该是切换电路出现毛病了,  最常见的就是电感和滤波电容虚焊导致的  我曾经修过这样的本本

网友:
应该是超级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