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开机亮一下黑屏,按住开关不放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09-08-19):
联想LXH-GJ17L3开机亮一下后黑屏,
开关灯不断闪烁,如果按住开关不放,屏亮,可以正常使用。
求大家帮助!
(此显示器为独立12v电源,换过还是如此。难道是高压板坏了吗?)

网友:
大家快来救救我呀。。。。。。。。。。。。。。。。。

网友:
先换按键试试

网友:
开关部分的问题··一般来说是按键引起的·首先检查是否按键有卡壳的情况·然后在检查是否是按键长期没有使用失灵造成的·曾经我遇到过一次同样的问题·是开关键卡壳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用新灯管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已经解决,换按键后,好了。

网友:
MUC  或菜单控制芯片   方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