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UMCP55UX-M2无内存供电

楼主(2009-08-19):
板拿到手的时候,,红色圈两个管都烧糊了。。换上去。还是没有内存供电,,没有控制,没输出,查IC。。。IC为W83321G。。更换此IC。。有控制了。。不过输出低了。才0.88V。。正常为1.8V。。之前有三块这样的板换两上管和IC都可以。。但是这次电压低。。不知道那里出问题。。

网友:
这板你有时候要同时更换IC跟管子的,还有就是看那IC的供电正常不,特别注意的事那IC旁边的电容一个都不能少哦!少了个也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是啊 补下电容在看下   是不是那电压烧的对地了 啊

网友:
这板你有时候要同时更换IC跟管子的,还有就是看那IC的供电正常不,特别注意的事那IC旁边的电容一个都不能少哦!少了个也不会有电压的
引用 网友A:

我跟其他板对照没有掉电容。。他是有有控制的,只不过输出电压低了。。0.88V。。查这个IC的资料都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查呢。。。

网友:
换内存供电的电容,,查芯片的FB脚外接,,,,内存供电电感对地数值   ,BST自举升压电路的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谢谢各位, 是IC给我吹坏了。。。。我把装上新的IC。。。内存供电有1.8V。。不过上管下管很烫手。。。如果再开下去估计管子又会烧。。。。

网友:
为什么内存供电管这么烫呢。。。管子换过,IC也是新买的。。有没有可能我把IC吹上去的时候又吹得怪怪呢。。所以导致管子这么烫呢。。是超烫的。。。。。

网友:
管子很烫表示负载可能有短路现象造成电流大而发热,你检测下负载的对地阻值;
另外:查芯片资料可以去这个网http://www.datasheet5.com/www.ic37.com,一般的芯片我都在这里查。

网友(2009-10-11):
按这样说。有可能桥有短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