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是精英SF2/648D坏了三四块

楼主(2009-08-19):
从网吧收来几十台清华同方品牌主机,主板是精英SF2/648D坏了三四块了,测试卡显示FFFF,CPU电压1.3V 正常内存2.6V 1.3V多有,我还用块好板对着板子测电压全是正常,BLOS换过也是如此,真是无语,点复位开机,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在基地查了这种主板,说这种CPU座容易虚焊,用手用力接力CPU,确没见到奇迹出现,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是什么问题!
,主板是精英SF2/648D坏了三四块了,测试卡显示FFFF,CPU电压1.3V 正常内存2.6V 1.3V多有,我还用块好板对着板子测电压全是正常,BLOS换过也是如此,真是无语,点复位开机,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在基地查了这种主板,说这种CPU座容易虚焊,用手用力接力CPU,确没见到奇迹出现,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你量下看哪里信号有问题,板上网卡也看下啊!

网友:
虚焊北桥,精英板子爱虚焊

网友:
直接加焊U座,有的时候是按不出来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不知楼主修好了吗?
那里的问题呀!我的也陷入僵局中了!
希望楼主修好了告知一声!
谢谢~~~~~~

网友:
这种板的通病是CPU空焊

网友(2009-10-11):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电压都正常!CPU也有温度,就是不开机。

网友(2010-02-21):
我现在也有这样一块板,复位灯长亮呀,而且VCORE电压只有0.9V,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呀?高手指点呀,I/O也换过了,故障依旧呀。。。

网友:
请问这块板VCORE电压为0.9V属正常吗?

网友:
压北桥,压南桥

网友:
完了估计是挂了 不好修 估计是虚焊精英的主板太垃圾

网友:
.9V  的可能是CPU问题。   注意400  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