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笔记本 运行 间歇性掉电

楼主(2009-08-19):
昨天接了个IBM的笔记本 一会就掉电了  有时开机就掉电  有时能玩很长时间 ,我清过灰尘了  不管用 ,不知道时啥问题  求教了。

网友:
查看一下芯片有无虚焊的。

网友:
所装驱动有问题

网友:
散热看了吗,从新涂点导热硅脂啊

网友:
3205弄一下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ibm  的机器就是这个毛病 重启   拆机看虚焊  主板上觉得可能虚焊的地方我都焊了一边后  就ok了   能亮说明各配件基本正常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谢谢诸位了,修好了是CPU底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