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宇5700烧显存供电MOS模块

楼主(2009-08-19):
该模块型号为F7313,双MOS模块。换了一个新的开机该模块燃烧,看来显存有严重短路,用万用表测量其输出端供电线圈(显存1脚),正反都对地为2.5欧,是不是太低了,短路?可无法判断哪里短路,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把河西摘掉  就知道了

把核心拆掉?。。。。。不用吧。
------------------------------------------------------------版主提示

网友:
这卡我修过几十片,你可能还要换背面的APW7037A,再检查旁边的D30,D32两个3脚贴片.这个型号卡的通病就是显存供电爱出问题.

网友:
顺着控制脚查一下电路,或者直接测一下/CS是否正常!

网友:
这卡我修过几十片,你可能还要换背面的APW7037A,再检查旁边的D30,D32两个3脚贴片.这个型号卡的通病就是显存供电爱出问题.
引用 网友A:

对的,5700超值版!问题是显存供电端对地的2.5欧姆是不对的吧

网友:
显卡供电电路不同,所以所测阻值也就不同。

网友:
显卡供电电路不同,所以所测阻值也就不同。
引用 网友B:

我侧过5块DDR显卡,供电电阻都在5-10欧,没这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