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电压正常复位也有 就是不亮

楼主(2009-08-19):
今天接了一个七彩虹G31主板  点不亮经测量各部位电压正常,复位也正常  就是不亮

网友:
如果各测试点电压正常,先看CPU座子,南北桥,是否虚焊。然后刷BIOS

网友:
靠,又不是只要有复位就一定会亮

网友:
各种信号都要量的

网友:
你要确认到底跑到哪了

网友:
不行先杀io

网友:
你怎么就测出各电压都正常,阻值都是多少, 电压都正常怎么不开机看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都是虚悍之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