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3000本本掉电

楼主(2009-08-19):
接机后 插诊断卡代码跑到2A 立马掉电 偶尔有时会点亮 掉电后待机正常 可以继续加电 加电后依然掉电 每次都是跑2A掉电 把内存去掉 跑C3 不掉电 想请问前辈跑2A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北桥是852GM 已经加焊,无果

网友:
北桥空焊了应该是

网友:
先量一量电压,不稳定也会造成

网友:
电压正常 北桥也已经加焊啦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类似的故障,结过时加焊供电芯片好的
试一下吧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内存的供电电路。

网友:
已经确定内存是走过了 应该快亮了就掉电了 搞了一天也没有头绪

网友:
系统单元供电块有问题也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
回楼上的,如果系统单元有问题的话掉电后还能继续开机吗? 估计信号跑到哪里不知道为什么跑不过去啦 肯定不是供电引起的问题,不插内存 跑C3 不掉电的

网友:
你没换条内存试下啊

网友:
虚焊了内存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