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走的文件怎么恢复。

楼主(2009-08-19):
剪切走的文件怎么恢复。
本来放在D盘。剪切到U盘了。现在想恢复。用了2款恢复软件都没有没扫描到剪切走的文件。

网友:
是个问题啊。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先是剪切走了,在粘贴之前如果机器断电了,这个时候数据要恢复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完全是两码事情,还没有粘贴之前对原文件根本没有做任何操作,如果损坏应该是断电造成,看楼上对文件系统毫无了解,还是去请专业人员做吧。

突然断电造成的后果无法预测,也用不着问了。

网友:
楼主请用反删除软件恢复。

网友:
我都用易我数据恢复向导,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