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竖白带的意外发现

楼主(2009-08-19):
今天维修一943NW(三星)液晶出现在屏的左边三分之一处出现一2-3CM宽的竖立亮白带
白带对大家 没什么     但是我应手压亮白带处的屏和PCB连接处时明显感到温度高于其它地方
为次我又反复试 几边   包括在一开液晶等的情况下  亮白带处的屏和PCB连接处温度明显高于其它地方
不知大家 有没有注意过

网友:
这都是屏有问题了,,,咱么又搞不了。。。。还人家了。。。唉,,,最近总老碰到这屏有问题的送修的,,都是亮线之类的,,,,也没法修。

网友:
买个压接焊的工具,加焊一下排线试试。

网友(2009-10-18):
液晶屏比笔记本的料还难配。。。所以修复率一直不高。

网友:
那些芯片都在排线上,搞不了。

网友:
屏坏。我接到个ACER19宽屏的。右边出现5CM白带。报废

网友:
这样的屏送来一般是送到杭州的,杭州不能送的直接说已经报废了,客户爱咋的就咋的

网友:
呵呵  屏的软排线 或是门阵列芯片,, 基本上报废。。。。

网友:
兄弟换屏吧

网友:
这几天我都接到两台这样的了,没办法搞叫他直接拿回家去

网友:
压下不一定好。有时压的反而多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屏的问题确实不好处理,

网友:
是不是跟屏线也有关系?

网友(2009-12-26):
这情况据说是用专用的胶水压接的模块出问题了。。要换这模块的设备好像很少见。

网友:
兄弟,在深圳这边有得修的,做COB或COB,但一定要看是不是有模块的,没有模块的,修复好低了!!

网友(2010-02-28):
可以修的,修复率要看有没有同型号的模块,我常送修此类故障屏

网友:
屏上解出来的软屏线不能配吗?我看我们这里连屏碎了都能修不知道怎么弄的!!!是不是换里面的什么背光板什么的

网友:
像这种现象可以修理

网友:
我想是屏线接触不好,热压的,业余不好解决

网友:
想这种故障只有使用专用的设备操作,但也有使用高温橡胶配合烙铁头做成T型结构,进行热压,但危险

网友:
可以修的,修复率要看有没有同型号的模块,我常送修此类故障屏

朋友在哪维修的.深圳人人????我手里也有两片屏...要压的.

网友(2010-03-30):
屏都碎了还修??? 服了  成本跟换个屏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上次我自己的本子就是出现了这种状况

网友:
调整下分辨率 看是屏坏还是。。。。。。。。。。。。。。

网友:
屏坏。我接到个右边出现5CM白带。报废

网友:
屏的问题,一般都修不了

网友(2010-05-25):
碎屏也能修?  那不等于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