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SW 指什么啊!PMH4又是什么

楼主(2009-08-19):
我看了一下IBM  图纸,请问3SW   指什么啊!PMH4又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还是买本书好好学习再修板吧

网友:
PMH4就是一种型叼的IC

网友:
SW指开关电压

网友:
这问题还有人问

网友:
上GOODLE搜一下嘛

网友:
支持楼主,不懂就问 慢慢的会成为高手

网友:
不懂正常啊 自已为是的都不会是高手 我也不会

网友:
我也不会,多问是好事啊

网友(2010-01-13):
楼主说的是IBM的图么,要是的话3VSW是一个电压给后者供电的在产生3 5V

网友:
楼主说的是IBM的图么,要是的话3VSW是一个电压给后者供电的在产生控制出3 5V

网友:
3vsw应该是tb芯片在正常供电之后会自动产生的一个电压作用是上拉很多信号的电平
t61的tb芯片是在图纸的91页,64pin的那个

pmh4算是个io吧,我也迷糊一阵子后来就不管它是什么了,就按图纸找关键信号
tb芯片应该是发出m系电压和pmh4在开机后陆续发出A系电压与B系电压同时通知南桥ok,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PMH不是IO。人家IBM的IO在上头,PMH和TB还有H8一起组成IBM的开机,还有电压,温度,电压信号的检测和开启。但最开始的时候是先有TB的供电, 在有TB送出3V给PMH然后在控制系统供电蕊片,出VCC3M。VCC5M

网友:
当这些电都好了,就会给南桥发信号,待用户按开机键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