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0 加电 电流1.5几A 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09-08-19):
三星P10 加电 电流1.5几A 诊断卡不跑码
实测CPU 有电压 CPU 北桥都有温度 换过北桥 问题一样
电源板也替换过 问题一样
有朋友碰到过这样问题没???
会不会是BIOS ??
谢谢
cpu
三星

网友:
什么显卡啊?

网友:
CPU没跑码 和显卡没关系吧 这个机器显卡空焊的多 坏的还没碰到过 明天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先换个CPU吧

网友:
关注一下 也碰到这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