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切正常但关不了机

楼主(2009-08-19):
I/O以换了换了新的,南桥断定正常,各电压应该没什么问题,点关机建有反业但就是断不了电,请各位大哥帮帮

网友:
你要说清楚你那是什么板啊!你不说的谁知道啊!高级的还是低级的

网友:
排除南桥。我觉得是开机控制电路上有原件有问题。比如三极管。
另外常按也关不了么?
这个板子是不是开关针都不接地的?

网友:
你怎么就断定"南桥断定正常",晶振、南桥,复位信号都可能不正常。

网友:
查排针线路啊  或是刷下BIOS  BIOS有这个设定

网友:
重装系统!~~~~ 如果是客户的机器就换自己的硬盘试试 因为以前遇到 点关闭后一切看着很正常 但是就在最后一步卡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画面了是吧

网友:
没那复杂  重点 硬盘 和 BIOS 设置 愿意刷个也行  青岛主板维修

网友(2009-09-24):
青岛主板维修你有修到这种问题吗
我看你就你像傻B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谁都肯定是系统  BIOS
难发到这里的谁不是系统重装  BIOS设置  刷BIOS
我都遇到几块INTEL 945的 GR南桥
都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讨论而已..楼上别太过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