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到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9-08-19):
这是优派930b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的元件,怎样判断好坏?红圈所示:
右下角象光偶的东东,抱歉红圈不清楚。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见红圈在那里

网友:
他圈的是右下方像光耦的元件

网友:
给屏供电的电路吧 ?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
看上面的饿标记是光耦,但没修过驱动板带光耦的

网友:
看了很长时间,才看出来型号可能是RBS31,你说个型号不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让你费神了,是RBS31  Q=45度. 请问用什么元件可以代换。

网友:
防止倾倒用的光学开关吧,倒掉就断电。我猜想。

网友:
是光藕啊,不过用到光藕的主板第一次见过啊,什么机器啊?还有两个D-SUB。

网友:
这个不叫光耦,叫MASSUSE辊球开关。
例如:MRBS3111 Series
● 應用
1、全周 360°傾倒偵測:液晶瑩幕翻轉、家用設備自動斷電系統
2、輕微震動偵測:地震感測系統
● 特性
1、體積小,不占空間。
2、外殼採用高絕緣性塑膠材料,可避免外殼導電或生銹。
3、採用光電晶體或感測訊號,不受金屬氧化或磨損影響。
4、所有塑膠材料均使用高耐溫之工程塑膠,且為符合 UL94V-0 等級之防火性材料。
5、適合應用在 IC 之觸發訊號。
6、適用於垂直電路板。
7、傾斜角度:15°、20°、30°、45°四種選擇,全周360°皆可檢測無死角。
8、可完全替代水銀開關,符合環保需求。

网友:
RBS311100 Rolling ball switch for PVT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屏幕可以旋转的,看这个开关应该是有这个作用,就是屏幕旋转的时候,OSD菜单可以自动随屏幕旋转而旋转,方便调整!
PVT=Pivot意思是旋转的意思
可以参见下面两个PDF文件
http://www.sider.com.hk/Vendor/p ... ue_spec/rbs3111.pdf
http://www.viewsoniceurope.com/ru/assets/008/10278.pdf

网友:
哦,是这个啊,我上次修个HP 22寸的,旋转后会自动切换的,我看到是旋转支架上有一个微动开关,用这个实现更好啊

网友:
张见识了,多谢。

网友:
新东西
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下,屏幕可以旋转4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显示器,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灯不亮,电源板、高压板、键盘均是好的,(在正常使用的930b的机器上代换是正常无故障的);MUC的键盘扫描脚按开关键无电压输出。是不是要刷MUC啊?

网友:
张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人,论坛里我只服他一个人,我觉得您真是高深莫测

网友:
确实是光耦,但驱动板看还没看到有这元件

网友:
该显示器是軍用的吧或是航空器上用的

网友:
张先生是非常值得佩服,但论坛里还有很多很多像张先生一样让人佩服

网友:
许冠杰
只要是能力强于我的,我都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