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跑80

楼主(2009-08-19):
一台戴尔机器是同行送来的裸板,775座的针坏了几根,换号了座子之后,接上开机面板开机跑马卡上的灯一闪就掉电了指示灯成黄色一闪一闪的,测各供电发现4p的12v短路,一上管击穿了换上后开机跑码了,但是刚出来DELL画面接着就黑屏了跑马卡显示80,把io换了故障依旧,不知道80是到哪了,哪位高手给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80 键盘电路方面的和I/O   但是 I/O你已经换过了,期待高手

网友:
换的时候是换一对,还是换一个,感觉还是CPU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