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七彩虹9550花屏

楼主(2009-08-19):
我帮客户修一块七彩虹9550显卡,用软件测了是B组41坏,换了显存还是没用,B组全换了。还是没用。GPU重新焊接也没用,请高手帮忙。。

网友:
并不是花屏就加焊  换显存的

要经过  测量  来分析故障原因

打下  排阻对地阻值

网友:
把显存周边电,排阻全换掉也许就好了

网友:
我帮客户修一块七彩虹9550显卡,用软件测了是B组41坏,换了显存还是没用,B组全换了。还是没用。GPU重新焊接也没用,请高手帮忙。。
引用 网友A:

对花屏的显卡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维修方法!

网友:
今天无意中加焊显卡的显存芯片居然修好3片PCI-E 的显卡  还有一片是换电容修好 (同行看我换电容轻松就自己动手换谁知道换电容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都是无铅的!焊的真是丑 一块一块的像是面疙瘩)

还有四片9550 的卡 三块花屏  一块根本就不显示 目测外观良好 加焊无果 和楼主一样 郁闷中.. 不知新城达版主有没有9550卡的测试软件帮忙判断下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今天无意中加焊显卡的显存芯片居然修好3片PCI-E 的显卡  还有一片是换电容修好 (同行看我换电容轻松就自己动手换谁知道换电容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都是无铅的!焊的真是丑 一块一块的像是面疙瘩)

还有四片9550 的卡 ...
引用 网友B:

修卡不是吹吹显存焊焊GPU换几个电容就能修卡了,而是需要专业的维修技术来完成的。软件论坛有下载!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個新手,我家也是七彩虹ATI9550 128M的顯卡,玩WOW哦而會花屏死機,如果不玩WOW基本沒這麼毛病,顯卡過熱可以排除,因為我開機剛玩WOW不到1分鐘也死過一次。
希望大家能告訴我怎麼排除問題!
謝謝!

网友:
散热是你目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显卡有没有供电电路不良。包括哪些在这里就不说了!!
你可以拿到专业维修显卡的维修店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