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显示器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8-19):
帮朋友修液晶显示器优派va721显示器 故障现象不开机,有时通电瞬间电源指示灯闪一下请高手帮忙
分析一下思路
刚开始以为电源故障测量电压11.5v 和3.3v 断开负载还是这样更换sg6841无效,不知道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应该怎样分析

网友:
呵呵!电压明显偏低啊,空载应该有12-14V以及5V左右的电压的,滤波电容可好啊?

网友:
查12V5V电压上的对地阻值,查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
回去我再检查一下,电源跟这个电路图一样,如果300v正常还需要检查那里啊 请指教

网友:
看看电源是不是哪有虚焊吧

网友:
把按键拔了看是否可以开机,最近来了几台液显都坏按键,联想LXB-L17c通电一闪一闪的,拔了安键板的排线显示正常,AOC-LM520外置12V电源,不通电,导航键漏电,剪掉就OK。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正是,如果能开机就直接测输出给驱动板的那边是不是有12V 、5V电压。

网友:
还不能开机 只是通电的瞬间有时候电源指示灯闪一下,还不是每次通电都闪一下,只是偶尔,看来我还是从电源检查开始,那位给个6841管脚的正常电压

网友:
检测电压控制的那一部分

网友:
有从新检查了一遍 6841 ,tl431 ,光耦都更换 还是不行,感觉电压没有问题11.5和3.3是正常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