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l775主板开机电路的跑线过程,有些疑问请帮忙解答

楼主(2009-08-19):
事先说明:小生刚刚开始学主板维修,没多大底子。
刚来本论坛,看了不少关于开机电路跑线的帖子,由于底子差,感觉很是吃力,请高手们说说具体该怎么跑,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手头有一块板子,开关针到I/O芯片的距离很远(开关针在右下角,I/O在右上角),经过很多的电子元件,该怎么跑呢?怎么知道开关针是否和I/O相连呢?是不是听到蜂鸣声就说明是相连的呢?

2、电源插座四周没有三极管,内存插槽下面倒是有一个,那个是不是?怎么判断呢?没有三极管的怎么跑到I/O呢?

3、怎么才能知道是I/O触发开机还是南桥触发开机的呢?另外有人说华硕有独立的开机触发芯片,怎么判定?

希望有高手帮小弟入门,先说声谢谢~~~~

网友:
我想你还是不适合在这边说的啊!你应该先去潜水去,然后有点基础在到这来发帖

网友:
同感 交费学习一下 基本功吧 这样不行啊 哥们

网友:
你要先找一份电路图和与之相对应的主板,或者根据手上的主板找到它的电路图.然后相互对照研究.
清楚一片之后再找不同的另一片.
慢慢你就会不用电路图而跑线路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多多去熟悉点关于开机电路的原理再来跑电路

网友:
楼上的画圈和打字是怎么搞上去的

网友:
万用表一针连一个类似牙刷头的铁刷再版上走就可以

网友:
图是PS的 就是PHOTOSHOP 基本每个做电脑维修的都会点 要不怎么做 假账 假发票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用软件弄的。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这个问题明白了许多,但还是有些问题,继续学习中,谢谢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