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这几天修了几个桥,
1 蓝屏 3星N270
量测电压时钟等均正常,没则了,看现象修板了。
进桌面没有运行程序,正常,再打开一些程序,反应很慢,一会死机,不动了。
拔电重开。重覆刚才的动作,开开音乐等,突然又不动了,接着蓝屏报错重起。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这是死机中,但报错的代码经常变0×00000050 0×000000A等
北桥和CPU可能性很大,没办法,有很多东西是要试的,就杀北桥。OK
2死机 忘了型号
开机一会就死机。到手,复制现象,在桌面不动不会引起,一旦运行程序机分钟就档住了。
开工,以为是温度问题引起,把温控IC吹下,再试,[注意不要太久,太大的文件,会烧东西的感觉去]现象照旧,装上。下掉一跟内存,用下槽,现象照旧。换上槽,好,居然不档不死机了。问题找到。
接着上打内存阻止的小卡,数据线正常,控制正常,电压正常,复位时钟正常。没办法,是挂北桥的,杀吧。更换OK
3LCD 暗屏,白屏 灰屏,LCD排除
首先这几个现象都是一样的。打LCD接口对地阻抗,量电压,有3种电压 19V 5V 3.3V 各板有差异
有一各电压是开机才有的,LCD—VCC3.3V 这各电压经常坏,一步一步往上跑电路久好了,有很多三级管坏的。
注:本人这是第一次经验发贴,不到之处请见谅,有意见建议请留言,这有可能只能给新手的建议,
谢谢!
桌面

网友:
楼主:我有个手上有个V星AMD机器,型号忘了,故障是可以正常开机,不定时的死机,已经排除了,内存和散热的问题,主板也加焊过,故障依旧,请教楼主什么问题啊。。。给点经验。。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修电脑 最怕修到可以开的起来的电脑, 因为一修就开不起来了 哎, 期待你下次再发些经验上来

网友:
楼主说的很轻松 看来是老手了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种没有修到过,只能说说个人的看法了。“假如”板子在我手,
AMD的散热不是盖的,一定得再看看。
然后得复制到具体现象。 先进桌面 什么挂着,看死不死。
不死的话 就运行程序,从小到大慢慢试。比如,上次有一片板子,用到音频IC的时候才死机。
死机的话大多半是北桥。南桥也会引起。不要怪我说的笼统,没办法,哪有100%的把握哦。

网友:
楼主,我的那个V星机器。进系统,什么都不运行,不定时的死机,,内存硬盘都换过。。我估计是。。北桥,因为是集成显卡的。。有没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啊。。楼主给点意见。。。

网友:
我有一个电脑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自动掉电了 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死机和蓝屏的机器本来就不是很好弄 看来要好好的学习你们的经验了

网友:
还是好好检测一下CPU散热这方面,CPU座脱焊或温度过高都会引起如此故障,这些都是AMD的多出案例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点代表性

网友:
死机的问题有时也好难整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三星Q10机子,也是死机,档LOGO,找不出问题来,最后把猫卡取下来就好的,

网友:
LS的 你的死机也够好修的啊 取猫就行啊 为最怕这死机的 今天一台HP6520 AMD 的 也是死机 还了CPU 不行 加热了北桥也不行 哎不知道怎么办了 加座怕点不亮不好交差

网友:
回复7# 加焊可以试试,又不是很难 和麻烦。期待你的结果。
回复8# 按开机键风扇就转,CPU_CORE没有发出就能引起这情况,断电的话你得找找短路了。还有温控芯片你得排除,有修到过的。
今天郁闷死了,一台不开机本本,不是不开机,是黑屏,CRT花屏。其他地方被别人动得稀巴烂了。8个显存颗粒,一个一个排除换,显卡也干了,搞了一下午,现象一点点都没变。有找到了黑屏的关键信号,但是是显卡发出的,真没则了。各个电压,时钟,等。明天干北桥
时钟。再再再不好,换板子吧·······

网友:
今天修了6230,死机 有时不亮,按住空格键处每次开机都正常,应该是通病南桥虚焊,加焊了,拷机2小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