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触发保护 经典

楼主(2009-08-19):
T43触发保护  待机正常,一触发就保护
              1.翘PMH6的 B_ON信号脚,在待机状态B电压基本起来。电流0.32A证明B电压没问题,但触发还是保护。《注明:把B_ON控制脚翘掉,插上电源在待机中,B电压控制脚没拉低,所以在待机中B电压已经起来了》
               2,再翘PMH6的A_ON信号脚,触发不保护了,应该是A电压有问题。跟着A_ON线路跑,一个一个断A电压的控制脚,没什么进展,再仔细看TB62505图,发现VCC3A  22反馈脚无电压,再量一下,电阻阻值偏大 100K了 换一个100欧电阻,触发不保护了
               总结:维修IBM机时,遇到触发保护,最好是翘控制脚来发现问题

网友:
真是高手啊,能不能说说电路中VCC3.3AUX       VCC3.3P    ,VCC3A,    VCC3.    各是什么意思吗!同时你上面说的 B ON     和  A-ON信号是什么意思, 看来实力就是实力啊!  小弟 新手,有些看不懂 !  谢谢

网友:
牛B啊,,高招!!!!!

网友:
M  AUX  是待机电压
A  电压是给显卡供电的
P 电压是给屏供电的
B_ON 是B电压的开启信号  A-ON  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理论功夫Pass!不错!搞维修,理论通了,问题自然容易解决!

网友:
维修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思路,楼主不错

网友:
这个经验很牛.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太帅,这都能查出来,

网友:
有时间一定有好好切磋一下

网友:
各位高手:再请教一下,既然A  电压是给显卡供电的,P 电压是给屏供电的
                    那么B  压是给什么供电的泥?
                          在下是新手,烦各位讲解一下?

网友:
B电压是分组供电  比如   南桥 北桥 供电

网友:
楼主对IBM T43的开机工作原理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好强的理论基础呀

网友:
楼主的理论确实很强,我都没搞过T43的本本

网友:
A—ON电压是动态开启信号
B--ON是A电压出来后经MOS管控制脚转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