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5V电压拉低

楼主(2009-08-19):
到CPU的5V电压只有2V,到开关也只有2V
            给CPU储存的8脚坏会拉低电压吗  高手赐教  本人小鸟

网友:
你看一下 那一路的滤波电容把他换掉  就可以了

网友:
查看5V是那供电的,只要有零件坏都会拉低。用短路法。

网友:
谢谢   2楼指教  已经搞定了  是滤波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