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份代换资料

楼主(2009-08-19):
我好想要份代换资料

主板常用用电子元件的``如IO  场管  MOS管  电源IC  电源管理芯片  等等

救讨了

网友:
你这种行为已经算是乞丐了吧?这种东西都是自己总结积累的,你指望谁能一下子全教给你啊?

网友:
管理员怎么还不来啊!~~我给你顶起
张老会给你就怪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实践出来或者工厂给的,我又不修东西,怎么知道。

另外除了一些三极管,场管和一些LDO,其他的本人比较反对代换。

三极管,场管只要类型一致,封装一致,电流够大,电压可以不考虑(用在主板、显卡上都够),具体遇到直接网上找PDF查参数。用在电源等高电压部分要考虑功率和耐压。

LDO只要功率够大输入输出要求符合、封装一致就可以。

网友:
大芯片不要总想着代换,能代换的不多,即使有能代换的也不见得你就有这些芯片,可能比原芯片还要难找。
维修就需要有大量的料板来找你要的芯片,想弄几种芯片来包医百病,绝对的不现实。

网友:
我一直 不赞成代换 现在配件 这么好卖为什么要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

我只是想如果有我做好归类```那修东西来就不用老查资料```效率高嘛``

别见怪

网友:
是的,代换在没找到原配件的情况下不得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