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显卡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19):
GF显卡花屏是什么问题?AGP的显卡有花屏现像。是什么问题?有的修吗?
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或者GPU虚焊或不良造成,可以使用显卡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或者用手摸一下主芯片是不是很烫,如果是,一般就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偶只知道加焊GPU,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AGP的显卡花屏量已下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可以知道是排阻,显存问题,还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紫色落叶是佳明伟业的?

网友:
直接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