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加电

楼主(2009-08-20):
手上有一块845主板,运行都正常,就是插上电源主板自动开机.
POWER_ON的电压应该是5V,测得只有3.4V.
拿这块板子,自己学习跑POWER_ON线路.但是感觉在跑的时候,好像对表笔有些讲究,打到蜂鸣档,触碰不响,但是我把两表笔对换一下就响了,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我遇到一台  开机直接启动  诊断卡显示25   但是南桥烫手?

网友(2009-10-25):
POWER_ON的电压应该正常吧,你看看是不是有个1117稳压器。

网友:
这是正常的啊!BIOS设置问题

网友:
看什么板子了 ,有的是正常的了

网友:
先CMOS放电,如果不行,查看一下开机电路里,控制把绿线电压拉低的元件。你的万用表可以换另一个万用表试一下,如果换过来也响说明你的万用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