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惠普 w19e 液晶宽屏,显示器直接加电白屏

楼主(2009-08-20):
不接主机,直接就加电,就是白屏

拆了显示器

电路板是 715g899-1-hp

我拆的只剩下电路板,直接加电后,发现电路板上有一种声音,就象手表的秒针,嘀,嘀,嘀,很规律的声音,

查资料,说是电路板短线

晚上查了半天,不会解决,特来求助各位老师

图片中,绿框就是变压输出到了,其中有12V 5V 我直接接地测量,电压没有输出,万用表只显示1或者,05**之类的,(俺是个半电子盲,维修电子类产品还是新新手)

图片中,粉红框是保险管吧,量了电阻,是通的,应该没有问题

图片中,绿框,是二根线一组,共四组,直接接到液晶屏侧面的,感觉应该是供电的,查资料说,应该是3.3V,但我量了,也不是这个数值,反正很小的数值

查了贵论坛的液晶显示区的资料,说可以短接oz9938cn芯片的6脚或者3脚 接地,俺都不知道如何判断那个是第一脚,

惭愧

特来请教

谢谢

网友:
象你这样的基础建议你还是送修吧!你修不好,不是打击你,因为基础知识太欠缺!小问题可能修出大问题!

网友:
你检查应该是驱动板和屏电路,以上说的却是电源高压板,送修理部吧!

网友:
冠捷售后
谢谢回复

只是,俺小县城,没有这方面的维修专业人员,都是些修电视机啥的人

估计也 搞不好

最近得送好远的省城太原,才能估计修

路程好远哦

网友:
这是电路板背面扫描图

不知道,如何接那个OZ9938Cn的6脚呀

网友:
顶一下,
救救我

网友:
你要查到哪个地方没输出,查各部分输出电压是多少,在确定是哪里坏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液晶屏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是不会亮的,只有信号加到液晶屏时才会输出控制信号开启高压板电路产生高压.你的情况说明是输出控制开启高压板电路出了问题.但你不会电路没办法啦!!!!!

网友:
元件正看左下角是第一脚,正看就是像你看小说哪样看,看到清楚详细的中文,一般人看书不会倒着看吧。现在我打字一样,不会把显示器倒着打字。就算你短接去掉保护强上马,短路问题不解决,自已看表能支持多少秒不帽烟。

网友:
驱动板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1、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兄弟,有这个型号的电路板的存货,俺想换了,应该排除故障的吧
自己 ,确实不会搞了

2、或者这个论坛,有淘宝的链接,说是可以维修,是寄过去修吗,不知道多少银子

请详告,谢谢!

网友:
双二极管的标志如下

网友:
基础不好。就不好修了。把基础学好再修吧

网友:
花屏原因:是图像通道的问题,你应该先查,电源部分,电容,开关管,在查驱动板,MCU虚焊,在查信号线重新插一下了。在就是屏电路,屏坏了,这是不可修复的。你可以按照这些去查了。

网友:
还真应了一句老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来着。看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万用表都不太会用,你到好,就直接拿表笔捅到了高压输出上去了。觉得你还是送修的好,现在修电视机的人应该也能修好你这个显示器吧

网友:
查查驱动板

网友:
伤心。可怜

网友:
新来的,报到一下,以后就在基地混了,从主芯片发送的开关信号直接为高电平了,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白屏是驱动板没有把电压送到屏上,测量屏线送往屏的电压一般有3.3V或者5V的(一般是红色线),如果没有去检查驱动板,不行就换一个通用的,价钱不贵,一般一套也就80元以内。如果屏线上有有3.3V或者5V的,还是白屏就要恭喜你了,一般屏体电路有问题,大概费了,也不排除能跟换屏上的集成电路修好!但那需要配件和基本功罗!

网友:
路过,
白屏:
原因有几个:
  1。屏线断裂或松脱,
  2。屏供电有否有3。3V或5v,看一下屏板上的保险,此保险对地阻值为500欧左右,
  3。后级有无高电压及负压输出,
  4。主控芯片是否有损坏,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机器都能亮,你量保险干什么,维修要有思路,你这思路就不太对,可能是新手。。。。

白屏故障,你要查驱动板和屏电路。。。。

网友:
图片中,绿框就是变压输出到了,其中有12V 5V 我直接接地测量,电压没有输出,万用表只显示1或者,05**之类的
   晕,不是很明白楼主说的到底有没有电压输出,到底是白屏还是黑屏,到底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没办法。

网友:
一接电就开机,而且是白屏,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一般驱动板的工作条件有几个你可以查查:电压。时钟。复位,键扫。你看看这些电路是否是正常

网友:
检查屏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楼主是新手,你这个应该查驱动板和屏

网友:
晕,LZ别说修显示器,估计连万用表都不会用,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以免把故障点扩大。你本人要是能修好这个显示器,我从六楼往下跳,跳不死再跳

网友:
白屏你看下液晶的屏显电路有没有加电要是加电了那是屏不好了

网友:
麻烦送修吧,

网友:
支持下楼主还是有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