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触发不能关机,各电压都没有输出???

楼主(2009-08-20):
今天下午接到一块梅捷的940的板子,据说是被雷劈了。拿到手时通电亮下就掉了,强制触发时刚好先碰到了网卡芯片发烫,随后取下来能触发了但不能关机。随后又在主板上各芯片上用手摸发现南桥很烫以为短路了,随后发现一SB5V转SB3.3V和一5V转1.25的两个LPC1117三端稳压管坏了,换了后在通电用手摸各芯片时,又发现南北桥一点温度都没有了。随后测量各电压,CPU、内存供电、南北桥1.5V供电都为0V,量输入端都有电压,就是控制极和输出极都没有电压且都为0V,各供电的MOS管都是好的。就先想到修南北桥的1.5V供电,量了RT9214的八脚IC就只有12V供电其它什么电压都没有,二话不说也就先换了,可换了后故障依旧,又把内存的控制IC也是RT9214也换了也是没有电压出来。也就差CPU供电控制IC没换。修到了这里实在是郁闷了,随后想了下先把能关机修出来,随后换了个I/O,也还是只能触发不能关机。实在是无语了,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请教各位指点下,给点维修的思路!!!谢了各位!!!

网友:
还是先从开机电路查起,怀疑是不是南桥已经挂掉了。

网友:
南桥挂了应该会有供电过去啊,那也 应该有点温度啊,但我用手摸的时候冰凉的没点温度。

网友:
可能桥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雷击的板子,南桥坏的概率比较高的
并不是所有的南桥烧了,都不会触发

网友:
一般说来雷击的板子不是网卡就是桥的问题了,那能强制关机吗?

网友:
今天又量了下南北桥的供电MOS管D极又3.3V电压、G极只有1.65V电压,随后想到直接把G极的电压拉到S极去,拉了后G、S极的电压都拉低为0了,顾怀疑可能是桥坏了但又没有ATI的桥,所以还给客户了。

网友:
桥博的可能性最大,我里前段时间响了阵雷,反正不是IO坏就是桥坏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在开机。。一般拆出来不行就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