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本来是不认USB做了南桥就不亮了

楼主(2009-08-20):
本来是不认USB的但是换了个南桥就不开了 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而且那个指示灯循环的亮和灭
               是不是电源那个电路有问题
  还是有短路
           不知道怎么修了
希望高手帮助

网友:
再做一次。 肯定没做好吧。

网友:
最好是再换个 再看看吧,其他的地方先不动,最好是机器亮了再说,呵呵
现在 你买的南桥  卖家说是新的那 就不一定是新的噢呵呵 还是建议 你先换个 南桥再做打算

网友:
那肯定是SB没做好了啊

网友:
但是我拔了 南桥还是那个灯循环亮
                   短路啊

网友:
希望高手指点指点啊
              感激不尽

网友:
版主帮忙指点指点啊
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打算做下南桥试下,我的按下51124后能一直亮,但是不跑码,无1.2v电压出来。

网友:
呵呵呵,,我上次也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是ibmr52e的 ,指示灯循环的亮和灭,后来问题排除,,是usb接口5v供电微段路。

网友:
换桥之前能亮,换后不能亮,明显的人损,再换南桥。

网友:
还不清楚了 我

网友:
在重做下南桥呀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还是换了个南桥
原来是做南桥的时候把南桥周围的元器件吹掉
自己补上已经好了
          我用的是风筒做的
希望朋友们在做BGA的时候注意不要放低级错误

网友:
楼上的同志说得很有道理。BGA还是要小心一点呀

网友:
bga没有做好,看看旁边的电阻,电容是否有损坏

网友:
是啊,,做BGA还是小心点到好

网友:
维修千万要保持头脑冷静,不要乱拆件,由其是自己修出来的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