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七喜kw300双核机器,电源好点亮,装电池短路

楼主(2009-08-20):
求助高手,七喜kw300双核机器,电源好点亮,装电池短路,求助高手,从那里下手。

网友: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充放电路短路...

网友:
充芯片坏了吧,或电容

网友:
放电电路那里短路了吧,估计是电容或者充放电芯片的故障吧

网友:
电源芯片是那个啊。。。有好多那。。。

网友:
maxim 8724E, MAX8743   ,  MAXIM 8632E,   MAX 8771, MAX8734A ,   MAXIM 9755E,  R5538,都是这主板上的,请教那个是控制充电的,还有那个高手能,讲解下上面的型号,都是上面芯片。。谢谢了。。

网友:
觉得应该是适配器电压直接串到电池正级上去了。充电电流太大,引起的过流保护。你测电池正级,说不定和适配器的电压一样。你多插拔几次电源,等电池充得差不多了,说不定就不“短路”了,就是不知道电池会不会被搞坏,或是爆炸。(我这样试过,没出危险。你就当我是在开玩笑哈,如果你要试的话,不保证一定是安全的,风险自理)

网友:
今天仔细查了一遍。。。背面的。两个二极管烧了。主板铜箔都烧掉了。。这下惨了,,我现在把8724边上的 场效应管,拆了。一个。电池装上不短路了。可是还是不能充电,8724也换过了,没用估计还是在烧坏的部分,可是铜箔都没有了。怎么修啊。那个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电池接口识别电路有短路元件。

网友:
肯定还有地方短了,接着查吧

网友:
先找个电路图,不然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