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

楼主(2009-08-20):
各位修板的朋友都是怎样刷BIOS的,是用编程器,还是?????????

网友:
对于不亮的板子只能用编程器,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如果是升级,机器正常可以点亮,那就用软件直接升
如果是故障机,就是不亮的机子,就用编程器罗。

网友:
2#的讲得很详细了,BIOS应该要去官网或大网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