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数据包比接收数据包多很多,不能上网??

楼主(2009-08-20):
我把我的情况说一下,路由四台电脑,铁通2m的,ip 网关都ping的通,dns有时候通有时候通,发送数据包比接收数据包多2倍多,接收数据包很少一个一个数上,不能上网,系统是好的,我也装了ARP防火墙都没事,就是不能上网,qq也不行了,

网友:
接收数据包很少一个一个数上,不能上网。 要我说,是MAC 地址有问题,或者网线有问题。

若是MAC地址丢失,一般会导致能发不能收,你这个还偶尔能收到,网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你把网线接到一台电脑上,看看上网是否正常。不能上网时你PING网关正不正常,如正常。你的IE有问题。

网友:
接收数据包很少一个一个数上,不能上网。 要我说,是MAC 地址有问题,或者网线有问题。

若是MAC地址丢失,一般会导致能发不能收,你这个还偶尔能收到,网线的可能性大一些
引用 网友A:

通常mac在数据包中是不会丢的,但mac帧不全的事也常常发生,这和网线,水晶头都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是网卡的问题。出现这种问题后,就会造成发的数据多,收到完整的帧少。如果可能建议lz抓几个帧看看。

网友:
路由没设好

网友:
手动设置ip试一下。个人觉得如果能收到数据包说明线路没问题。

网友(2009-09-30):
俺今天碰到一个相同问题,结果是路由坏了。

网友:
路由器不好。。。建议换一个试下

网友:
我想知道四台电脑中,是不是每台都不能上呢?还是单一台还能上网啊?铁通好像有限制用户的MAC地址,只限制一台电脑上网哦!